请教各位电工

楼主(2008-04-12):
用电流表看电流是看空开上面,还是看接触器下面

为什么一次线和二次线的电流偏差那吗大

网友A:
用电流表看电流当然要看电流表啊,如果是两个电流表,度数会因为电流表的差异出现误差。

如果是一块表测量的两个地方,应该不会有误差。但是,如果用钳形表进行性测量,应该注意测量方法。因为钱形表测量时根据磁场的变化进行测量的,如果受外部磁场影响,也会产生两次结果不一样。

当测量一相时,另外两相与钳形表的位置也会影响测量。因此,测量结果要进行分析才能确定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测量时间的情况也会造成影响。当使用一块表分两次测量,当时的负荷大小不一致,度数也就不一样。

网友B:
当然是看空开上面呀,一次是主回路,电流当然大,二次是控制回路,电流当然小

网友C:
什么的一次线和二次线?没明白

网友D:
学习 学系看书看书 该进学习班的紧学习班  该刊数的看书

网友E:
负载电流看接触器下面

网友F:
我们用的多数是看一次主回路的

网友G:
说的一次线和二次线指的是那一些

网友:
电流表看什么地方在于你想测什么地方的负载。加载接触器下爪就是测接触器负载电流。加载在空开下爪就是空开的负载电流。。一次线 二次线负载不一样,当然有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