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4-12):
高手们你们知道凸轮控制器的控制原理吗?有没有详细的原理图。现在刚接住不知道它怎么工作。是不是用了凸轮就可以不用接触器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行车用?-----

网友B:
不用接触器,卷扬机用的多。

网友A:
电工手册上一般都有15/3吨行车电气原理图,上面有凸轮控制器的详细接线和原理。如果控制的电机比较大,建议改用凸轮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再用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C:
学习了,也许以后我会遇到,谢谢

楼主:
是行车上面用的,我看了很久都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班的小的行车就是用接触器就可以了,我还第一次看到用凸轮控制的呢

网友D:
11KW以下的可以用   以上的建议控制接触器

网友E:
有司机室的行车操作控制一般用凸轮控制器,功率小的直接用凸轮控制器驱动电动机,大一点的用凸轮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再驱动电动机。

现在相对好的是用主令开关控制接触器。

网友F:
我在包装机上用过,凸轮控制器联动机械部分,电气部分接PLC,把360度分成几个部分,多少度到多少度的时候输出一个指令给PLC,然后PLC控制相应的电气部分动作。大概是这样。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凸轮开关,在某些机械产品中作为控制运动轴角度的运转控制。

网友G:
凸轮开关只是控制开关的一种!属于主令电器,当然还是需要接触器配合使用的!

网友A:
凸轮控制器触头一般有:零位一个、限位两个、主触头两个、切除电阻5个(行车大车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