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8变频器如何查看故障历史纪录

楼主(2008-04-12):
我现在用的是一台ATV68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在面板上不能显示故障信息.我想查看一下历史记录怎么查看呀.最后一次故障在哪个参数中查看呀.

网友A:
F3.02=0.

F3.03的值就是故障信息了。

改动F3.02的值(例如=1)再看F3.03,此时看到的就是前一次的故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