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泵电机发热!

楼主(2008-04-12):
    我公司有台7.5KW多极泵,绕组修过,前天有点漏电,打开端盖一看轴承漏油,线圈上都是黄油,没有烤就檫了一下,轴承好的,装上不漏电了,就是发热,电流也大,热继电器调到20A启动一会就跳,我就把热继电器拆了,开了一个小时电机居然没有烧.

各位大师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首先指出,热继电器绝对不能拆,你现在电机电流大发热,是有故障的,虽然一个小时没事,我看离烧毁就不远了。给几点意见:

1、负载是否过大?

2、线圈之间的绝缘差,有短路的地方。很多电机由于绝缘等级差,造成发热量大。

3、轴承缺油。运转不顺。

还有以前看到论坛有人说,转子装反了,电流大的不得了。你再检查看下。

楼主:
对:huangqiang0769关于

首先指出,热继电器绝对不能拆,你现在电机电流大发热,是有故障的,虽然一个小时没事,我看离烧毁就不远了。给几点意见:

1、负载是否过大?

2、线圈之间的绝缘差,有短路的地方。很多电机由于绝缘等级差,造成发热量大。

3、轴承缺油。运转不顺。

还有以前看到论坛有人说,转子装反了,电流大的不得了。你再检查看下。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B:
我有点不明白,漏电和轴承有什么联系?还有,空载电流有多少安?如果是在5-6A以下就是正常范围。黄油是轴承中流出来的吗?如果是,这个轴承早就应该换了。你拆掉热继电器后怎么不测量马达电流有多大?要是过大的,肯定会烧马达的。

网友A:
按照上面情况,轴承不好,造成电机轻微扫堂,电机转子扫堂使绝缘下降,造成电动机温升过高,电机会有漏电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上面情况,轴承不好,造成电机轻微扫堂,电机转子扫堂使绝缘下降,造成电动机温升过高,电机会有漏电发热。

绝缘不太好,轴承还好,就是有点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