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指令

楼主(2008-04-12):
大家好,本人是初学者,我想问一下,我想用比较指令来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说,我想把预先设好的的数据放在一个M中。然后通过外部读出来的数据和他比较,=就输出“1”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给我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解决这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指令手册那上面详细告诉你怎样用比较指令.

楼主:
现在主要是不明白,数据怎么话到M中,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B:
L 256
T MW 1

L PIW 0
L MW 1
==I
= Q 0.0

楼主:
谢谢,学习了,我再试试看,不行再上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