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simodrive611U显示EA831和EB504是什么故障。恳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2008-04-12):
请教siemens simodrive 611U显示E A831和E B504是什么故障。恳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B504  .双轴模块B驱动器报警

504 电机测量系统的测量电路误差
原因 编码器信号水平太低,出故障了(不正确的屏蔽),或者电缆折断监测功能已
经响应了。
处理措施 - 使用原装西门子预装编码器(良好屏蔽的)电缆。
- 检查间歇性的中断(接触点松了,例如在拖链电缆正运动时)。
- 对于带同步轮的编码器来说,要检查同步轮和传感器之间的间隙。
- 检查编码器、电机和控制模块之间的编码器电缆和连接接头等。
- 检查控制模块的前面板上的屏蔽连接(上部螺钉)。
- 更换编码器电缆或者控制模块。
- 更换一个编码器或者电机看看。

A831   双轴模块或单轴模块A驱动器报警

831 PROFIBUS不在数据传输条件中
原因 PROFIBUS不在数据传输状态中(数据交换)或者数据传输被中断。
原因:
- 主驱动还未启动,或者尚未建立起与从驱动的连接。
- 总线地址在主驱动配置和从驱动参数化中不一致。
- 总线连接已经实际上中断了。
- 主驱动还处在清除状态。
- 收到了不合法的参数化或者构成。
- 一个PORIFBUS地址被指定给了几次。
处理措施 在主驱动处检查总线的指定和总线连接。

网友B:
楼上讲得非常好!!   学习!!!!!!!!

网友C(2008-07-22):
请问能讲831的具体解决方案说清楚点吗?

网友D(2008-09-09):
对:dongliu112 关于

请问能讲831的具体解决方案说清楚点吗?

内容的回复:如果不用PORIFBUS通讯,可以拆除PORIFBUS模块,用232串口作通讯,在simocomu中作驱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