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颜色

楼主(2008-04-12):
请问有哪位知道澳大利亚国家标准的电线颜色?我只知道三相火线的颜色分别是红、白、蓝,零线是黑色,地线是黄绿双色线。还有AC220V的控制线和DC24V的控制线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网友A:
这个有讲究吗?

还是看接线定义好一些,统一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澳大利亚国家有规定,必须按照他们国家规定的颜色,否则不允许使用。

网友B(2008-06-25):
那就到澳大利亚现场买线,不是都解决了。

网友C(2011-05-16):
我知道德国的,一般三根火线是白   灰  棕                     黑 蓝色是零线 双色是地线        控制线是三种中的一种跟蓝色搭配    24V的是  白蓝

网友D(2017-07-04):
崛起,还没有准确说法吗。。。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