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机械
挤出机变频器的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8-04-13):
我有一台挤出机的变频器要实现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之间的无扰动切换,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本地是0-10V模拟量信号,远程是DCS系统输出的4-20mA信号.要求是:不论在本地还是在远程都可以实现手动控制和压力闭环控制.

网友A:
ABB的ACS510/550系列变频器在挤出机上用的很多啦
可以用一个端子进行本地跟远程的切换控制。再用一个端子进行PID的起停控制。

楼主:
谢谢,此问题已按你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