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路中相与相之间不平衡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08-04-13):
星形接或三角形接法的负载三相电路中如果相与相之间不平衡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浅析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对变压器的危害

王建强 新疆乌苏市和平路政府小区28号信箱 (833000)

在生产、生活用电中,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变压器处于不对称运行状态。不但造成变压器的损耗增大,甚至会导致变压器烧毁。根据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在运行中的变压器中性线电流不得超过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的25%。为此,对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对变压器的危害,结合我所供电的情况,进行浅析。

(1)三相负载不平衡将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变压器的损耗包括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正常情况下变压器运行电压基本不变,即空载损耗是一个恒量。而负载损耗则随变压器运行负荷的变化而变化,且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当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时,变压器的负载损耗可看成三只单相变压器的负载损耗之和。变压器在任意负载下运行时的功率损耗根据功率损耗公式计算,其相应的有功损耗却不同。变压器在相同输出容量的情况下,三相负载不对称运行会大大增加变压器的损耗,而且这种损耗是长期的,造成很大的浪费。

(2)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会造成变压器零序电流过大,局部金属件温升增高:

在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下的变压器,必然会产生零序电流。由于变压器内部零序电流的存在就会在铁芯中产生零序磁通。这些零序磁通就会在变压器的油箱壁或其他金属构件中构成回路。但配电变压器设计时是不考虑这些金属构件为导磁部件,所以由此引起的磁滞和涡流损耗往往会造成这些部件发热,致使变压器局部金属件温度升高,严重时将导致变压器运行事故。

此外,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引起的不平衡电压存在着正序、负序、零序三个电压分量,将使电动机出力减少。如果电动机中性线接N线,零序电流通过电动机绕组将会消耗电能,引起热,且消耗较大的无功功率。其次,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将增加输配电线路的损耗。在输送相同容量电能的情况下,其消耗掉的功率比对称负载运行时多得多,将造成很大的浪费。

网友A:
三相负载不平衡
兴达智能布线3 2005-05-19 15:40:55 发表于焦点装修家居网-装修总论坛-新房电器论坛

对于大量的单相设备,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某相电压升高,严重时将烧毁单相用电设备,导致起火。如以下三种形式:

(1)负载阻抗大小相等而功率因数不相等,则某相出现过电压,严重时可达1.27倍额定电压;

(2)负载阻抗大小不等而功率因数相等,负载阻抗大的一相电压最高,最大值可达1.73倍额定电压;

(3)如果三相负载阻抗和功率因数都不相等,最大相的负载过电压有可能达2.36倍额定电压。

网友A:
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会以下后果:

1 影响设备的正常出力
2 可能烧毁设备
3 中性线电流增大,使变压器油箱及钢结构发热,甚至烧毁变压器
4 影响电动机的输出功率
5 使低压网损增大

网友B:
在生产、生活用电中,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变压器处于不对称运行状态。不但造成变压器的损耗增大,甚至会导致变压器烧毁。根据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在运行中的变压器中性线电流不得超过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的25%。为此,对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对变压器的危害,结合我所供电的情况,进行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