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限流问题!!求教!!

楼主(2008-04-13):
异步交流电机,2hp的,频繁正翻转,电机温度太高,经常烧毁,向采取一定的限流措施,不知道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是串入什么??电阻?电抗??

如何计算串入值??

先谢谢!!!

楼主:
大侠们,请及时出手啊。急!!

网友A:
电机改为星接/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

网友B:
按你的要求,快速正反转:

1、由于是快速正反转,所以停机时电机速度高,有很大的惯性运动的动能;

2、由于是快速正反转,所以必须快速制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惯性运动的动能消耗掉;

3、由于是快速正反转,所以加、减速时间很短,转矩大;

4、由于是快速正反转,如果用反接制动、用变频器制动电阻制动势必电流很大,烧电机、烧开关、变频器过流过压保护;

5、由于是快速正反转,所以直接启动电流大,也会烧电机、烧开关;

6、由于是快速正反转,要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大,只能用变频器;

7、由于是快速正反转,要快速制动,制动电流小,只能用机械电磁抱闸制动;

8、结论是你的系统用变频器正反转,和机械抱闸制动,这样,制动能量靠抱扎消耗,大力矩启动限流靠变频器!

网友C: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D:
.请问楼主,多大电机,带什么负载?

网友E:
我看你那有最好的话用。伺服电机好点!

网友F:
伺服电机好点,但是成本就高了很多了.

网友G:
看什么负载了.用变频器应该可以解决的.这么小的电机就不需要降压启动拉!LZ

网友H:
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