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开关电源,它上面标称的是输入电压100-120V.  200-240V有个转换开关,输出DC24V,我有一台输出127V的变压器,我想变压器接到开关电源上,我通过试验发现,交流127V接到200V档上比接到100V档上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要小.我想就这样使用,即将变压器输出127V接到开关电源上,把开关电源的档位打到200V.不知道这样长期使用是否可以.

网友A:
对的呀,这就是能量平衡原理。正常的

网友B:
长期使用当然会影响电源供电。

网友C:
请提供有关数据。如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负载是否恒定。

例如,用220V这一档以127V供电,将严重低于它的额定电压,在满功率使用时,有可能达不到24V,这样负载功率下降,当然反映到输入端,电流就小了。你老很高兴,以为省电,其实是以电压下降为代价。如果负载能正常使用也好像可以。现在流行的有一种节能方法,和你老的方法相似:把供电电压调低,电表就转得慢。于是报喜不报忧:本商场每月节电XXX度电。其实电压下降5% 后,白炽灯照度下降的比例达到10%,得不偿失啊!

具体到开关电源处于低压运行,为了维持一定电压,开关管将通过更大的电流,必须的。这也是“能量平衡原理”,邓红说“正常的”,可是他知不知道,开关管正在哭泣:按照可靠性理论,温度上升10度,寿命就缩短一半呀!就是死了也是过劳死啊!

网友D:
     楼主的接法是可取的,只是在较大负荷(接近开关电源额定功率)时输出电压精度略微低点,这要看你的实际情况,满足使用就行。这种接法可以长期运行。

    如果满足使用要求,没有必要接在100V档上,因为效率低。这里强调一点,我的观点是针对目前市场上的大路货开关电源而言。

网友E:
把开关放在110V位置上应当没有关系;

现在日本产的开关电源都不带这个开关了;

AC100~240V都可以使用;

网友D:
楼主的开关电源可能是明纬开关电源,或者类似明纬开关电源的原理的开关电源,把开关放在110V位置上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把开关放在220V位置上更合理。

网友F:
应该拨到110v档位。因为220v档位的初级电路元器件都是按220v输入电压来设计的,过电流能力要低一些;如果输入110v电压,则这时的初级电流有可能要大于正常设计电流,长期使用可能造成故障。

网友D:
尽量创造条件使开关放在220V档,尽量不要把开关放在110V位置,除非输入电压低于70V~。因为楼主的开关电源的110V档可能使用倍压电路(目前市面上出售的带分档开关的基本是这样)。 使用倍压电路的可靠性没有直接整流的好,220V档肯定使用直接整流的。

  尽量创造条件使开关放在220V档,尽量不要把开关放在110V位置,最简单的办法是选择大一档功率的开关电源,现在开关电源便宜。这样,开关功率管的电压低,安全性提高。一般开关电源损坏原因以过电压居多!

网友F:
楼上说得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也要看到,127v已经远离220v的设计中值,这个时候的工作情况楼上的东方说得也有一定道理,电路已经处于极限工作状态的边缘,初级滤波电容容量也不足,很有可能造成输出电压不足或电路工作不稳定,严重时可能损坏电源。

网友D:
请先实测,用数据说话。

网友D:
实测数据,广州产的明纬开关电源:开关放在220V档,1.大于等于 60V~输入,空载输出24V稳定.  2.  大于等于 85V~输入,满载24V稳定. (这是10年前所测的记录, 现在依然成立)

   基于实测数据,  所以凡是110V电源的, 我们都将开关置在220V位置。最早投入使用的已安全运行将近8年。

网友F:
这只能说明你使用的那一款电源设计的本身就是输入宽电压范围(一般是85-264v)的,或者无意间造成的,而一般标称输入都是176-264v,实际低限一般在130-150v左右,在输入电压很低的情况下,即使能稳定输出,但是电路工作的稳定性也是可能存在问题的。不能把特殊情况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