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同步控制器控制四台台达M系列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08-04-13):
选用台达同步控制器slc08d22a  控制4台台达变频器 如何接线 小弟第一次用同步 还不明白原理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我也想呀!

网友C:
采用RS485通讯就 可以了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有答案请告诉大家.
782585027@qq.com

网友E:
台达同步控制器slc08d22a 为DELTA 一款八路同步控制器,输入方式有三种:通过按钮UP/DOWN控制;内部电压控制;0-10V电位器调节。根据你的实际选用的输入方式,调节参数:00-08

反馈电压一般使用 -10V~ +10V 或 4-20mA。

输出方式只有一种,0-10V输出。

接线可以按照下面的接法:

网友F(2009-03-31):
不错,不错,要是在详细点就更好了

谢谢呀

网友G:
看的有点晕,小弟太菜了,楼上的兄弟可否说的详细些,做好事做到底吗,谢谢了。

网友H:
没见过这个产品啊,是台达的吗?

网友I(2009-08-22):
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J(2010-05-11):
对:指视灯 关于

我也很想知道

内容的回复:台达同步控制器SLC08D22A  一台多少钱?

网友K(2011-12-09):
1880元左右:台达同步控制器

网友L:
台达什么时候出这个东西了,08年的帖子,现在还没留意有这东西,应该是闭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