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继电器M207为什么查不到

楼主(2008-04-13):
前两天帮朋友修一台设备,是三菱FX1N的PLC,由于电机不运转调出内部指令,查到内部继电器M207 在线路上的串行常开点不动作,随后查找M207这个线圈,但就是查不到.请问这是为什么,设备还有一台触摸屏是否和它有关,为什么应该怎样查找.

网友A:
对,很大的可能就是触摸屏上设置的按键,如有条件的话,将人机界面程序一起下载,你就会一目了然了

请问它是什么品牌的人机,或许我会帮到你的忙。

我QQ524588022  MSN:xxjcy@hotmail.com  邮箱xuxiaojian_c@163.com

网友B:
一般是用了多位操作指令,例如mov k4x0 k4m200,m201到m215的线圈你都是找不到的

网友C:
楼上说的也是。。要详细的看下程序。。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也是。。要详细的看下程序。。呵呵

支持,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