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

楼主(2008-04-13):
我公司有一综合槽采用一根热电阻测量温度,但是它的温度比原来的要低一些,综合槽上有一个搅拌浆,也不方便把它拿出来清理,根据我判断是它的套管上接疤,试分析对吗?

网友A:
        很有可能

网友B:
你的说法也是有可能的,还有看套管是不是有一点漏,有没有短路的小现像等。

QQ:472738194    13408625001

 我以前搞仪表的,现在搞仪表销售。

网友C:
套管上接疤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