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小时用多少电?

楼主(2008-04-13):
一台机床设备,两个电机同时工作,一个11KW6极电动机,轻载,几乎空载.一个变频5.5KW4极电机,工作在13HZ,重载,问每小时耗电量大约多少???
这个问题我10 日内给出实际答案,大家先用理论推算推算.(均3相380V)

网友A:
呵呵,粗略估计是10度上下吧.

网友B:
估算在4-6度之间,不到对不对

网友C:
估算在4-6度之间,不到对不对.请楼主6天把答案告诉大家

网友D:
1、重载电机按额定转矩的1.5,电机损耗30%:5.5×(13 / 50)×1.5  + 5.5 × 0.3  = 3..8;

2、变频器效率按80%算:3.8× 0.25 = 0.9;

3、11KW电机空载按20%算:11×20% = 2.2;

4、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3.8  +  0.9  + 2.2  =  6.9度

网友E:
我来猜猜看

11KW6极电动机轻载,负载率按0.3考虑,估计每小时耗电:  11*0.3=3.3度

变频5.5KW4极电机重载,按恒转矩,并提升转矩考虑,估计每小时耗电:   5.5*(13  /  50)*1.1(变频损耗)*1.2(提升转矩)=1.9度

网友:
这个我比较同意刘志斌老师的。大概在9.3度。。。但是由于电机表明的是kw。是有功功率。合计计算按照视在功率收费的话该不止大概在11~12度左右。

网友F:
应该不会低于11度,但不高于14度

网友F:
不要只顾理论,电机空载和带机器空载用电量能一样吗?你找个11KW的电机空载1小时看耗电多少?

网友E:
请问楼主:

5.5KW4极电机用的变频器是多大容量,5.5kw?7.5kw?

是矢量型?还是V  /  F型?

网友G:
我算的是8.2度。

11KW的电机空载电流应该不会超过11A,用公式P=1.732*380*11*0.9得功率6.5KW即6.5度

5.5变频50HZ时电流应是11A、13HZ时电流应为2.8A功率1.7KW即1.7度,1度=KW/h

楼主:
5.5KW的变频电机用的是三肯(江阴)力达SHF系列矢量变频器,变频器功率5.5KW.

网友H:
我估计在5度左右.

网友I:
8度左右..........

网友: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楼主:
楼上,耐心等待一下,我肯定要给出答案的,现在有的朋友已经给出正确的回答了.我想看看大家回答正确的到底有多少.

网友:
o ~那就只有继续等待咯

楼主:
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经过说一下:
   这个设备是一台龙门铣床,用户定做的,安装在重庆渝北机场附近的一个车间,工作台尺寸是 4米X1.8米 ,未安装前用户只想到4米和1.8米,由于山东到重庆路途遥远,拆开后运到重庆再安装,实际整体尺寸为13米长X2.8米宽X2.6米高,安装后用户才知道自己买来的是一个庞然大物.高兴之后问装机容量,回答是:
1.立铣头 11KW,6极 ,3P/380V
  2.立铣头升降 600W,2P/220V
3.侧铣头7.5KW,4极,3P/380V
4.侧铣头移位600W,2P/220V
5.工作台慢速进给 5.5KW,变频电机
6.工作台快速进给5.5KW,3P/380V
7.立铣头左右移位 2.2KW,变频电机,和工作台慢速进给电机公用一个变频器.
8.侧铣头升降  1.5KW,3P/380V
9.横梁升降 3KW,3P/380V
10.润滑油泵  250W,3P/380V
11.控制变压器2只,均BK-160,负责二次线路供电和照明及电磁离合.
用户累加这些功率以后吓了一跳,那么大的功率?耗电得多少??
我告诉用户,不要紧,他们不同时工作,最大工作时的负荷只有立铣头,工作台慢速进给,油泵,两个变压器,这样用16平方铝或6平方铜线就可以.耗不了多少电的.用户不能十分相信.因为是租的车间,所以必须安装电度表,3X30A的电表安装上,看表不就知道了???用户同意.
我提的问题就把油泵和两个变压器的情况回避,便于分析,只说11和5.5的电机,大家分析出一个大体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E:
以上两电机并非是连续工作,楼主少给了一个条件,即两电机在1小时内的累计运行时间是?

楼主:
两个电机必须同时工作.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11KW电机空载耗电和5.5KW电机变频低频率下的耗电的累加问题,无论哪位给出的结果对和错都没有关系,大胆发言吧!!

网友J:
进来学习下!楼主还没公布答案?

网友K: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学习一下

网友L:
lilun 应该再6-8

网友L:
lilun jj 应该再6-8

网友L:
理论和实际是有区别的,空载输出本来就是一个范围,5.5KW的电机变频要看V/F曲线,即输出电流的值!所以不好确定,如果估算的话也就6-8度

网友M:
有意思的题目,现场用钳表测一下电流值,就可以算一下了。

楼主:
我要的是估算或推算的结果,不是用什么测量的问题,我给出的结果肯定是现场测量的,这个题目就是要看大家能不能推算准确,而不是去现场测电流.

网友:
继续等待中。。。。.

楼主:
大家还有能回答的吗?
爱动脑子的人怎么那么少呢?

网友:
呵呵。。我猜的,很多其实都在私底下算过了。只是不敢说出来,怕万一算错了就糗了。。说以宁愿看看等答案

网友:
楼主。。。。已经过了15天了。。。实测答案还是没有出来么。。。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不是我不给大家答案,是我最近无法在工控网上发表帖子,最后电话咨询到工控网,给我说我用的火狐浏览器不行,换IE可以,我靠,改版怎么改成这样了,越来越落后了!!!!!!!!!

楼主:
我给出这个问题的实际测试结果,是4月8号和9号测的:

9号:连续运行6小时,耗电27度.

8号:1.连续测试3次,每次一小时,耗电分别为:4.10度 4.4度  5.1度

       2.   5.5KW电机电流:3.8--4.2A,因工作台阻力不同电流有波动.

       3.  11KW电机,电流6.2--8.3A,因吃刀大小不同电流有波动.

楼主:
这个结果说明一个问题:

在不计量无功的前提条件下,"适当"的大马拉小车,你会少掏给供电部门好多银子!!!!

楼主:
正确的结果是:

2楼昱宁

3楼南卫姓江

4楼刘志斌

5楼YJIG

12楼漂不起来的冰

23楼乐观

这里,就是估算数值大一丁点也算正确,最好的答案是5楼YJIG.

网友N:
哈哈,我还真不会算,学了一下

网友A:
哈哈哈。。。2,3,4,5楼都答对了,就偶答错了,真该认罪检讨啊。

网友E:
谢谢楼主夸奖,居然蒙对了(最接近)!

网友D:
      “5.5KW电机电流:3.8--4.2A,因工作台阻力不同电流有波动. ”“5.5KW4极电机,工作在13HZ,重载”

1、按你告诉大家的已知条件,5.5KW电机,,重载,电机输出电磁转矩应大于额定转矩,转子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机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运行;

2、但是你的实际检测结果是,5.5KW电机运行电流是3.8--4.2A ,不足额定电流11A的1/2 ,所以“重载”是误导;

3、按你的实际检测结果,电机电磁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3.8--4.2A)/ 11 ,所以5.5KW电机的功率应该是:

重载电机按额定转矩的4./ 11 ,电机损耗30%:5.5×(13 / 50)×(4./ 11)  + 5.5 × 0.3 = 0.52 + 1.65 = 2.17

4、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2.17 + 0.9 + 2.2 = 5.29度

网友D:
“5.5KW电机电流:3.8--4.2A,因工作台阻力不同电流有波动. ”“5.5KW4极电机,工作在13HZ,重载”

1、按你告诉大家的已知条件,5.5KW电机,,重载,电机输出电磁转矩应大于额定转矩,转子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机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运行;

2、但是你的实际检测结果是,5.5KW电机运行电流是3.8--4.2A ,不足额定电流11A的1/2 ,所以“重载”是误导;

3、按你的实际检测结果,电机电磁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3.8--4.2A)/ 11 ,所以5.5KW电机的功率应该是:

电机按额定转矩的4./ 11 ,电机损耗30%:5.5×(13 / 50)×(4./ 11) + 5.5 × 0.3 = 0.52 + 1.65 = 2.17

4、每小时耗电量大约是:2.17 + 0.9 + 2.2 = 5.29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不要只顾理论,电机空载和带机器空载用电量能一样吗?你找个11KW的电机空载1小时看耗电多少?

我觉得也是

网友P:
在不计量无功的前提条件下,"适当"的大马拉小车,你会少掏给供电部门好多银子!!!!

网友:
看来一般设计概念中,适当的余量确实不仅仅是工况上的需求,也是经济上的需求啊。

网友F:
只看到5.5KW重载,没注意看楼主的13HZ,你们造机器不根据它的实际需求功率来配电机的吗?11KW电机工作电流才6.2,那真的叫空载了!

网友E:
5.5KW电机运行电流为3.8--4.2A ,按理说不足额定电流11A的1/2,不应该是重载。

但请注意,这是变频器,变频的进、出电流是有差别的, 3.8--4.2A 是进线电流,而出线电流正如楼主所说,是满载(应该或达到接近11A)

网友D:
    “5.5KW电机电流:3.8--4.2A,因工作台阻力不同电流有波动. ”

1、楼上的,这句话那里有“3.8--4.2A 是进线电流”的文字;

2、你的解释也未免太勉强了,难道重载、满载、轻载对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也是能随便说的吗?!

3、出题错误,还是答案错误,搂主请说话???

网友E:
不过反过来分析,如果变频的出线电流是3.8-4.2A,那么进线电流最多也不可能超过2A,大约为1.5A。我想楼主不可能认为进线2A是重载吧,所以只能怪楼主的语言表达未到位。

网友D:
出题错误,还是答案错误,搂主请说话???

楼主:
出题是正确的,答案是实际测试的,都是正确的 .

5.5KW电机之所以说是重载,因为拖动的是2吨重工作台.

网友E:
5.5KW电机运行电流为3.8--4.2A ,是变频的进线电流,还是出线?

网友Q:
学习一下 ,有意思的题目.

网友D:
   “5.5KW电机之所以说是重载,因为拖动的是2吨重工作台. ”

1、5.5KW电机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11,是轻载、满载、重载?

2、5.5KW电机拖动的是2吨重工作台,就是重载?一个小秤砣拖动上千吨的重物也算重载?人手用千斤顶起几吨重的车体也是重载?

3、5.5KW 电机重载,是说电机出力比额定出力还要大,是说电机承受的实际力矩超过额定电动力矩,一般过载系数λ=1.6--2.2,起重、冶金、机械专用电机过载λ = 2.2--2.8;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关于呵呵,粗略估计是10度上下吧.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D:
“出题是正确的,答案是实际测试的,都是正确的 .”

1、这样说话,没有道理!

2、题目说电机重载,答案是电机轻载,怎么能说都是正确的?

3、应该说你的测量结果是对的,电机是轻载,电能的消耗是按轻载计算的结果才能符合实际结果!

4、可是你的题目是重载,按重载计算的结果当然比实际轻载的结果要大,说明计算结果大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D:
如果说实际检测结果是对的,那你楼主就要承担出题“重载”的错误,而不是别人计算的错误,而是别人计算的结果恰恰是对的!计算结果是对的反而是错误的!!!

网友S(2009-10-15):
一台45KW变频电机输出电流56A,功率30KW,用电表150/5的互感器测量电耗6小时只有70多度电,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