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地方最容易发热?

楼主(2008-04-13):
一捆6平方电缆,长度100米,从其首端拉出10米伸直来接380V电源,从其末端拉出20米接到设备上,中间70米仍然盘成圈,负载为变频拖动的电机.问:这根线哪个地方最容易发热?首端?末端还是中间?

网友A:
中间是有可能的!月台票  有有 有有 有有

网友B:
中间,就是没铁心的线圈。

网友C:
我告诉楼主个方法,给那圈线中间放一个铁块,这样既能不发热,那个铁块又能给工具加磁,一举两得

网友D:
中间 3楼说的方法很好

网友E:
3楼说的放一块铁在中间,铁会不会发热,能不能用来加热东西?

网友F:
     中间最先发热。

     因为我见过,我这边一个小弟,也是楼主所说的那样,一捆1.5 平方的三芯线,接3KW  潜水泵。

用到后面 中间的绝缘不行了,但两端拉出来的部分却是好了,把我给气惨了。。。心疼啊。

网友G:
盘起来的那里,经历过

网友H:
中间,电焊线也是这样。

网友I:

1、你能说说判断那里最容易发热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温度高低判断的吗?

2、如果你根据温度判断,当然是中间盘着的70米处温度高,因为他散热条件差;

3、再就是接触不良处,发热集中,温度高;

4、再一个就是末端,因为变频器发热温度高,热量传递的结果,末端温度高;

网友J:
4、再一个就是末端,因为变频器发热温度高,热量传递的结果,末端温度高;

变频器发热的结果,热量传递也不会传到末尾去,太远了.

除去外部条件不计,应是发热情况一致.因为根据Q=I2RT,通过电线的电流是一致的,发热定是一致.

网友K:
碰到过这问题,主要是散热问题,哪里堆的厚哪里热!

网友L:
曾经试过一卷35的电缆线接电焊机,因是临时用的不想剪断只拉了30米出来,结果70米全部烧了

网友I:
    “变频器发热的结果,热量传递也不会传到末尾去,太远了”

1、电揽的首端是电源端;

2、电揽的末端是负载端;

3、10楼你说什么话???

网友M:
肯定是中间了,6平方,电流最高可以达到40几安培,又盘在一起,散热问题,很容易烧掉的。

3楼的能解释下为什么加铁心就不发热了?

网友N:
哈哈,肯定是中间发热量大,建议用三楼的做法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样的:
中间发热最厉害,原因:散热不良!!
这个同时还是为什么穿管走线要求线径要粗的的原因.

另外不少朋友认为是磁性问题或者说成了线圈,实际上磁性并不大,用铁棒或铁块,很难感觉到,特别小.

网友I:
        “不少朋友认为是磁性问题或者说成了线圈,实际上磁性并不大”

1、如果是单根线,要考虑电流的磁场,即要考虑导线的电感;

2、如果是三相电源线一起,不用考虑电流的磁场,因为总磁场为零,各相导线的电流的磁场互相抵消的缘故;

网友O:
没人这样用的,主要是浪费.钱太多了?30米就够,却用100米.

楼主:
楼上,试车临时用线是一般不舍得把一整盘线剪断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