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不能强制on/off

楼主(2008-04-13):
使用fx2n调试时,强制x001/y001没有效果,是因为程序在刷新吗?别的plc好象强制后能始终保持的啊,请教啊,急!!!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啊。等......

网友A:
你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你是在RUN还是在STOP状态强制运行呢?

网友B:
你是在RUN还是在STOP状态强制运行呢?

网友C:
是在仿真里吗?/说具体点。。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三菱PLC在RUN状态时是不能强制ON/OFF的,只能在STOP状态时才能强制输出

网友E:
三菱的PLC不能强制输入(X)。而且在RUN时也不能强制输出(Y),因为程序正在执行。

网友:
仿真状态无所谓。。。其他就如6楼所说的。。。

网友F(2008-05-22):
这个我最讨厌的一个缺陷.

网友G:
强制只能强制一个循环,到下一个循环还是按程序走.

网友H:
你所说的不能强制是online 还是 offline 模式?如果是online 模式的话,就不能对X进行强制,而且如果强制Y的话,也要看你在强制的时候程式中有没有对Y做出反映,如果是offline 模式,那就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