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怎么写不进去

楼主(2008-04-13):
用的DVP-10SX主机,挂的DVP-04PT的模块,其他的参数都能写进去,可我想写#32的数据却写不了,我想改成RS-485RTU模式,改完后用485通讯,说明书上介绍的是可读/写的数据,现在的值是2,也就是RS-485ASCII模式,通讯速率是9600.我的上位机只支持RS-485RTU模式.请问怎么改,为什么写不进去参数?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望高手们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shi

网友A:
你都通讯上了,应该可以改设置的啊。#32是可读写的。是不是值设的不正确,0-15bit不要弄错了。

网友B:
PLC的部分数据存储区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数值没错,可就是写不进去,根本没反应,同时写两个参数,另一个能写进去,也能看到参数变化.搞不懂

网友E:
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说明书与实际不符.

网友F(2008-05-23):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