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st400与plc226cn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13):
各位你们好:我的PLC与ST400接线如图,设置分别如下。
可是总是显示PLC COM.ERROR(02:AC)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敬请指教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如果你选择的是PPI协议的话,注意在“模式设定”里有个“选项”,要把PLC栈号设置为2(跟你PLC里的设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