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如何配置

楼主(2008-04-13):
一条流水生长线,想用cc-link配置控制,带有两个变频器,一伺服,5个输入/输出模块(分别都是8i/8o),两个触摸屏。这样的系统如何配置?要选什么样的三菱产品和模块,特别是三菱的触摸屏怎么才能连上cc-link总线上?是不是需要什么模块才能连接上去。

网友A:
变频、伺服都需要增加CC-LINK专用通讯模块,触摸屏也必须采用总线屏(是否有必要一定要总线屏)

生产线用Q系列主控的话,的在GX里面做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学习楼上的,致敬!haahahahahahah

网友C:
二楼的兄弟说的很对.变频器需要配置CC-LINK通讯卡,楼主设计的是生产线,可能选择的是E540变频器或者E700.这样的话,E500就需要选择FR-E5NC来连接CC-LINK.如果是E700的话,就需要选择FR-A7NC kit来连接CC-LINK.至于触摸屏,如果要上CC-LINK的话,只能选择三菱的屏,而且必须选择GT15系列的.需要选择CC-LINK通讯卡:GT15-75J61BT13-Z.

对于以上的配置,建议您选择三菱Q系列PLC,所以您需要在PLC侧配置一块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N.

对于你的8DI/8DO.分别5块,如果你必须选择5个模块的话,那么就得分别选择:DI模块QX40-S1,(16点);DO模块:QY40P(16点).如果没有必要必须选5个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些5*8=40点选成一个模块就够了;DI模块:QX42-S1(64点).DO模块:QY420(64点).

CPU的话,就根据您的程序量以及系统对于速度的要求,看是选择基本型还是高性能型的了.

网友C:
补充一下:

你的SV是怎么来控制呢?为什么也要让他上CC-LINK呢?

小弟感觉没有必要啊.你对SV进行控制时,通过定位模块就可以做到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

你的SV是怎么来控制呢?为什么也要让他上CC-LINK呢?

小弟感觉没有必要啊.你对SV进行控制时,通过定位模块就可以做到的啊.

如果楼主要将SV挂到CCLINK上的话,那就不能选择通用的SV放大器.必须选择具有内置定位功能的SV放大器,无须定位用的控制器,即可构成通过CC-LINK的定位系统.这个的话在价格和货期上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还是建议你就采用传统的做法,采用定位模块对SV放大器进行控制.

小弟自己认为,让SV放大器上网络,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D:
5楼 确实讲得蛮好,SV的控制最好还是传统一点,直接在机架上加一个QD75样子的模块

加个伺服放大器比较好点吧,呵呵,上次我搞了个远程伺服定位模块,把我搞死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楼 确实讲得蛮好,SV的控制最好还是传统一点,直接在机架上加一个QD75样子的模块

加个伺服放大器比较好点吧,呵呵,上次我搞了个远程伺服定位模块,把我搞死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楼 确实讲得蛮好,SV的控制最好还是传统一点,直接在机架上加一个QD75样子的模块

加个伺服放大器比较好点吧,呵呵,上次我搞了个远程伺服定位模块,把我搞死啦,,,,,,,

呵呵 是啊,如果轴离控制器不是很远的情况下.还是传统的比较方便.

网友E(2008-08-06):
都是好人呀!工控网好人多。

网友F:
学习了,呵呵!不错的东西!

网友G:
cetkiller 分析得很详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