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E11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04-13):
求教:

富士E11-0.75KW 380V上电无显示!!开管管是不是在模块里面啊?

一般都是哪里原因啊》?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模块,只见过整流和逆变在一起的一体化模块.

网友B(2009-08-15):
我有一台G11S也是这个问题,电源芯片的输出到了模块里面,不过没有模块资料,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