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CPU会中病毒吗?

楼主(2008-04-13):
 最近遇到个问题,一个正常的梯形图程序,所有的条件全部ON,但就是输出线圈没有ON,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那你这个看样子是报废了

网友B:
cpu会中病毒吗?你说呢!?

网友:
目前应该不会。。。。中毒。。。没有人去做PLC的病毒。。。

网友C:
三菱的PLC的梯形图程序是无法改变程序本身的把

网友D:
CPU应该不会中病毒

网友E: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用SFC编程时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输出.后来查出是由于在一个状态下有双线圈输出.并联后解除!

网友F:
检查下程序呀,或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G:
慢慢检查就会发现原因的。应该是你编程上有的地方编得不对所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一不小心用了特殊功能继电器哦???

网友H:
PLC内没有操作系统,是不会中毒的,可能重新启动会解决这个问题。西门子的服务人员说西门子 的PLC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一个0和1进行与操作,居然得到1的结果。重新启动CPU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I:
PLC内有操作系统,是可能中毒的。

网友J:
CPU是一个硬件,只可以出现硬件错误或损坏,不存在中毒.另外,PLC内有操作系统,但是它不是基于WINDOWS的,就算你将WINDOWS的病毒传进去,病毒也无法运行.

关于这一点,你可以试下将WINDOWS下的病毒拷到手机中去,就会发现不能运行.如果是智能手机,系统又是WINDOWS CE的话有可能,但是WINDOWS CE是16位的系统,而现在的病毒一般都是32位的,一般也难以运行,除非是现在专门针对手机的相应操作系统的病毒才可以.一般情况下,病毒是不能跨平台运行的.比如说WINDOWS下的病毒不能在LINUX下运行,反之亦然.

扯远了,通常你说的情况都是编程错误,如果你仔细检查没有发现程序错误的话,可以将此程序传到另外一台确认完好的PLC中测试,看是否是你现有的这台PLC硬件故障.

网友K:
首先,病毒的定义是可以复制本身且带有传播的一段程序,请注意,一段程序,如果写一段有破坏作用的梯形图,那算不算病毒呢?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PLC用户程序可以复制自身程序的,因此,目前的PLC只能算作一段恶意程序,而非病毒。

其次,针对于楼主使用的是三菱的PLC,不知道楼主是否注意到了,三菱FX系列中的M8034这个特殊继电器,当该继电器被置On时,一切物理输出被禁止,即使Led指示灯是亮的,且程序监控有输出,其物理输出也是没有的。

以上!

Good  Luck!

网友L:
没想到楼上的不但是西门子高手还是个三菱高手哦!!说的问题一点不差!!!

网友M:
说的就是,

网友N:
  该类故障除了双线圈操作.三菱FX系列中的M8034这个特殊继电器为ON外还有可能是前边有I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