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我的纽曼移动硬盘,掉到地上磕了,有什么办法能恢复数据?

楼主(2008-04-13):
今天,在拷资料的时候,不小心把纽曼的移动硬盘掉在地上,磕了一下,然后插在电脑上什么反映也没有,硬盘电机也不转动,只有指示灯在亮。硬盘到无所谓,现在资料还有办法救出来吗?

有知道的告诉说说!

 谢谢!

网友A:
到网上搜索数据恢复,只要存储介质没问题就能恢复,另外,尽量别再对这硬盘进行乱七八糟的尝试性操作了。避免重写介质,根据恢复难度,一般花1-2K左右就能搞定

楼主:
谢谢!我和售后联系过了,让我拿到他们那检测一下.看看情况了.

网友B(2009-07-13):
好像是1元钱1兆按容量

网友C:
1-2K,貌似是这个价钱。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花200元给修好啦!数据资料都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