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00G-093(B)变频器电机电流100A就显示OC1并停车

楼主(2008-04-13):
单位新安装一台管材注塑机,主机是90KW、4级变频电机。采用LP-100G-093(b)变频器调速。安装完毕运行时,主机调速最高只能调到750转,电流100A,电机额定电流是164A,再高同样显示OC1故障停机,因初次接触变频器,随机也没有使用说明书,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请师傅们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过电流,看看变频器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请明示一下应该查看哪些参数

网友:
OC应该是over circuit的意思吧。。电流过流了。。。

网友B(2009-09-21):
请问力普变频器出现HDO1是什么故障?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