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补偿

楼主(2008-04-13):
电容40kva480v,电抗器480v百分之6,熔断器100a,热继电82A,现场测得电压390V,单只电容器实际工作电流130A,现在热继电器动作?现场主要负荷可控硅,电容额定电流48A左右。

请问是不是高次谐波造成的过流,用什么方法可以克制。

网友A:
呵呵,楼主说一下你们单位或附近单位有些什么负荷?

楼主:
我们周围没有什么负荷,我们是自己建的110KV变电所,是一条八百吨的玻璃浮法线

网友B:
我感觉也是谐波造成的电容电流过大

网友A:
呵呵,我们是自己建的220KV变电所,加了一个专用的滤波装置.

偶没见过八百吨的玻璃浮法线,请楼主介绍一下状况,开开眼.

楼主:
是日溶化量800吨。主要是锡槽可控硅电加热。

网友C:
谐波放大,造成电容器过流

小心 电容器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