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

楼主(2008-04-13):
新来的液压冲床的控制箱里用的是欧姆龙的PLC,但是同时柜子里又有许多中间继电器,还有四个时间继电器,我在想,既然有PLC,为什么还要用到这些呢,难道不能用PLC实现吗?

网友A:
偶认为是:1  与强电隔离;

                 2  形成无源接点.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B:
一是规范,输出负载统一为继电器线圈,同时也方便了我们维修

二是安全,防止不同的负载由于环境等因素造成短路而烧坏PLC触点

网友C:
同意 几  和  电工九段  的说法.
主要为了提高产品可靠性和降低维修维护成本.保证PLC长期可靠无故障运行.

网友D:
同意 几  和  电工九段  的说法.

网友E:
上面的说得对.对于信号转换,放大,隔离,用中继是最好的选择.成本也低

网友A:
呵呵,电工九段,偶也喜欢围棋,现在很少下但爱看.tom,弈城,新浪,清风,联众,都去过.tom,弈城有机会以棋会友.

等倒你!!!!!!!!!!呵呵.

网友F:
过渡保护PLC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