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电路

楼主(2008-04-13):
在做一台星三角起动电路时,发现起动时热扣动作,热扣接在KM1下边,(热扣整定值不会小,但负载是大风机),问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这问题?

网友A:
用星--------停--------星---------三角,分两次启动

网友B:
绕过启动电流   降下来再投入热保护

网友C:
用星--------停--------星---------三角,分两次启动 或多次点起

网友D:
用星--------停--------星---------三角,分两次启动 或多次点起
-----------------------------------------------------------------------------------------------

要加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首先检查一下时间是多少?

网友F:
检查一下负载会不会过大..........................

楼主:
可有些时候分两次启动 或多次点起 易烧保险?

网友G:
主要是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