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输入电压经常用3PH+1PH的意思?

楼主(2008-04-13):
伺服放大器输入电压经常用3PH+1PH表示,这里的PH是什么意思呀?呵呵,有点低级的问题哈!

网友A:
PH是PHASE(相)的缩写,3PH就是三相,1PH就是单相.

哈哈,有没有分赏?

网友B:
听了真是好寒啊,晓寒,你有没听啊SIR讲课啊。。。

网友C:
1楼的回答全对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3PH/1PH,不是3PH+1PH,驱动器铭牌上是这样标的

网友D:
怎么还不赏分?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楼主:
是这样的嗦!!哦!我这么记得是3PH+1PH了!

网友E:
“是这样的嗦!!哦!我这么记得是3PH+1PH了!”

好象是有这么描述的,驱动器的电源需要接一组三相电源,用于动力,另外再接一组单相电源用于控制部分的电源。

网友F:
3PH+1PH没见过,不过要是直流调速器么,还好理解,交流伺服好象没这样的吧,你什么品牌啊!

网友G(2012-09-27):
三菱伺服驱动mr-j2-10b    玩死我了    接单相电烧掉了

网友H(2012-11-23):
富士伺服放大器的输入电源1PH/3PH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三相和单相都可以

网友H:
编码器的18位ABS/INC和20位INC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