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也要学vb请教!

楼主(2008-04-13):
初学vb时,只是做一些简单的界面,觉得自己还行,接触到数据库以后,原来的一点自信丢的无影无踪。看了几个大一点的程序,感觉到很是茫然,不知所措。谁可以提一些学vb的好方法啊?在此谢谢啦!

网友A(2008-07-12):
VB只是学起来比较容易上手,特别是开发界面,只需拖动控件即可,无需要编写复杂代码,但是VB功能没有VC齐全,程序编写也没那么灵活。看你用来开发什么软件,如果是开发办公软件,开发普通的管理软件可以用VB,但是如果开发要求比较高的软件,建议不要用VB(运行效率不高,可扩展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