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2000-SP3安装不上,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8-04-13):
SQL2000-SP3安装不上,提示如下图:

楼主:
1、打开注册表

2、找到目录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3、删除其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在这里说明一下,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文件位于Session Manager右侧,即当你点击Session Manager时,在右边就可以看到了)

4、关闭注册表

楼主:
装SQL2000-SP3之前装过SQL2000-SP2,按下面的方法试过了也不行,最终还是重作系统之后直接安装成功的。下面把我试过的方法给大家列出来:

1,先把SQL Server卸载,再把安装时产生的“Program
Files\MicrosoftSQLserver文件夹.删掉,在运行注册表,把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全部删掉,(注意要把Microsoft SQL Server文件夹整个删掉),然后重起。

2,SQL Server 2000装不上 问题很常见.
// (1)配置服务器时中断.
// (2)注册 ActiveX 时中断.
// (3)显示到100%的时候中断.
  打开注册表
在"开始"--"运行"键入 "regedit"
 按下列顺序点击打开
+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T
+ Microsoft
+ Windows
+ CurrentVersion
+ Setup
+ ExceptionComponents
将 ExceptionComponents 下面的文件夹全部删除!
如 {60BFF50D-FB2C-4498-A577-C9548C390BB9}
{60BFF50D-FB2C-4498-A577-C9548C390BB9}
{60BFF50D-FB2C-4498-A577-C9548C390BB9}
{60BFF50D-FB2C-4498-A577-C9548C390BB9}
.......

  重新启动:
  重新安装 SQL Server 2000

网友A:
重起后再装。。。。。。。。。。

楼主:
制作成ISO用虚拟光驱装就可以了,或者拷到任何磁盘的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B:
今天我就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想太多,直接用光盘就过去了。

网友C:
这是什么PLC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PLC的编程软件啊????

这是组态软件,不是plc的软件。

网友D:
我也是安装是出现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还没安装上.

网友E:
你可以用虚拟光驱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2008-07-17):
是安装WINCC吧.新系统安装WINCC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