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空开炸了~~~眼前一片白!!!!

楼主(2008-04-13):
        今天维修锅炉,37KW引风机不转,发现 前端一个原德力西CDB2-100   100A三极空开,其中一极损坏且空开上端16平方的引线绝缘层也焦了,造成电机缺相运行,估计是接触不好造成。

        换了个“正泰”同规格的100A  ~新空开,外观和我们经常使用的DZ47型有点差不多,会大一点

       在送电之前有检查 风机的三个交流接触器——正常,电机部分因有缺相运行也有检查——正常,包括空开的上下端的接线都有检查,有没有散开的单根的铜线——没有。    而且柜内也不是很潮湿,很清洁,包括那些线的绝缘层上都是挺干净的。

         然后准备送电,没有任何负载,只是从空开到接触器上端。 人站在前面,往上开。。。。。  砰~!!!!  傻了,眼前一团白,刚开始两三分钟什么都看不见,头也有点昏昏的,有二十来分钟看什么东西都是花花的。 吓我一大跳。         空开2。4  铜接线处有放电烧熔的痕迹,有点黑``6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放电痕迹。。。  其他七八个与之同级的空开全部跳闸~

        后面又换了一个同样正泰100 A ~新空开,正常~

        就搞不懂了,不可能会短路。 为什么会这样,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难道空气击穿?

        谁能解释一下~~~~~~???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空气开关碳化了,绝缘降低了,引起相间短路

网友B:
空开换过了,应该是接触器上口绝缘降低造成的。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接触器上端,应该不会,通电之前我有用数字万用表200M 档测过,正常。

       就算是接触器处,那放电溶点就应该是在接触器这里,而不应该是在空开处。。。

网友C:
数字表200M是低压测的结果,你用摇表测量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测量工具选择错误!

网友D:
水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E:
空开内部的事!

现在空开安全多了,以前都是刀闸,准保没跑.最少得烧手!

网友F:
水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同意,不要用正泰,得力西了.

网友G:
空气开关的质量居多

网友H:
不会吧,我们一般空开都没手柄的,你的呢?

质量问题么??

网友I:
只有是空开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J:
大一点空开的我们差不多不用国产的。

网友K:
绝对是空开的问题,好好查一查.

网友L:
楼主真是幸运啊,看来下次也要注意点了

网友M:
空开水货哦,一般的我用施耐德的或者三菱

网友N:
唉国产空开的质量问题,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被有关部门重视啊,空开经常爆炸的事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啊.

网友O:
肯定是空开质量问题,这个事情我碰到过,也是正泰的,全新100A空开,上电时三相短路,下端就一个接触器。

网友P:
买ABB和西门子的要好点。还有在通电之前用表量一下通还是不通。不就知道可不可以和闸了吗?

网友Q:
谁给我解释一下(空开2。4 铜接线处有放电烧熔的痕迹,有点黑``6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放电痕迹。。。肯定是空开质量问题,这个事情我碰到过,也是正泰的,全新100A空开,上电时三相短路,下端就一个接触器)。

网友R:
应该是空开内部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S:
我单位的300A空开也是正泰的,用了不到一年就产生了合上闸后拉不下来的毛病,没办法只有在买一个换上,我原来一直用天水213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T:
这个问题需要知道 其他七八个与之同级的空开是3极的还是4极的,如果是4极的可能是由于对地短路引起的跳闸。

网友U:
肯定是空开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V:
注意安全啊!!!你真算好了

网友W:
估计是空开的质量有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就是空开控制正反转的,一合闸立马就放炮了,然后我检查所有的接线和我的PLC 程序都没有问题,都来换了一个空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问题需要知道 其他七八个与之同级的空开是3极的还是4极的,如果是4极的可能是由于对地短路引起的跳闸。

          八个同极的空开 有七个是三极空开,都比较小,大的40A,小的也有10A。    另外一个是 西门子 的一个单极控制电源开关。

 全部跳了~~~~~

网友X:
安装前要测相间绝缘,就不会出事故了,以后多加小心。

网友Y:
空开质量有问题。怀疑没有安装灭弧罩。造成弧光短路。

网友Z:
同意。说是空开问题。

网友AA:
 估计是买了假冒“正泰”,一般(翻新猥劣品) . 采购吃.....?

网友AB(2008-07-22):
      MD<    今天又听一个同事说一个空开无缘无故炸了。

什么玩意儿~!

网友AC:
佩服楼主勇气!换第二个开关还敢送.若换了是我,非要穿防爆服才敢啦!没别的意思!本人胆小.

网友AD:
接触器上端受潮,我也遇过这情况,还是要小心。

网友C:
正泰的 产品也就是那么回事,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

网友AE:
支持国货!

你得拿出让我支持的理由,不能单纯的支持国货,自己遭秧了.

国货也有点不争气.

网友AF:
可能空开本身有毛病,这种例子是有过,断路器的励磁脱扣的连结螺丝做长了,一合闸就线间短路,不过这种情况很少,你能碰上也算运气太次了

网友AG:
有人说过,有很多不负责的企业打着爱国的旗号在挖空心思赚钱却不管百姓的死活..说实话我对温州货的感觉太差,动不动就打中国***的商标真是为国人"争光"...你那空开很有可能是内部有一根连动的钢丝短路..(常在河边走,终有湿足时)做电工没见到弧光的有点难以致信..

网友AH:
国货中的“精品”,下回合闸一定要侧着身子,把头转过一边去,不该看的就不要看。

网友AI: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也碰到过热续内部发生短路,用万能表是测不出的

网友AJ:
操作前一定要确认好,施耐德的空开质量应该也是不错的。

网友AK:
正泰的不是很好的,易碳化

网友AL:
  空开质量的 问题,估计你是买的假货。

网友AM:
我们用的挺好那,,,,,

网友M:
我们现在电力上都用ABB的开关,阻燃系列的S261,263等

网友AN:
05年一年青同事试设备,机器总电源空开为300A左右再往上线路是一400A空开,电柜里有一DZ47空开控制变频电机风机,当时风机反转,调线后送DZ47空开,砰一声,三个空开全部响了,电柜有一鸭蛋大的孔,空开全部报废,至今想不明白

网友AO:
引用 网友I:
只有是空开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AP:
垃圾加水货,你们怎么买这样的呢?

网友AQ:
 我估计可能还是楼主有什么线头之类的造成的多数..

网友AR:
我想应该是空开的问题,因为不见的新东西就是好的.现在水货多啊.

网友AS:
下回合闸一定要侧着身子,把头转过一边去,不该看的就不要看.

网友AT:
应该是空开的问题

网友AU:
哦。那要小心了。。。应该是空开的问题。我们都有LG的。。欢迎来我小店看看。有二手的PLC。电缆。等出售。shop35300858.taobao.com

网友AV:
国产连个开关都做不好,还做什么飞船啊

网友AB:
     对,连个空开都做不好,也不能这么说,应该奸商所致~~

所以说,今年Z F 要对全国的大小企业进行洗牌,把那些小企通通 咪哂 掉,留下一些有能力的企业。

网友AW:
我算是看出来了

电工最基础的是“怀疑一切觉得不用怀疑的东西”

网友AX:
今天又学习了,不过现在的空开质量确实不太好

网友AY:
珍惜生命,請遠離"正泰","德力西"

网友AZ:
肯定是水货呀.我一般用之前都先试以下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AY:

珍惜生命,請遠離"正泰","德力西"

                 也不能怪他们,只能说水货太多了。

`

网友BA:
支持国货,质量为准,

网友BB:
是该好好总结总结,避免再次发生

网友AB:
              昨天下午,台风临近,风雨交加,  一电柜进水,引起两NM10-100/330   空开烧毁,BV25mm ,电线烧断,目前厂区处于停产状态,还没有去维修。

网友BC:
引用 网友AP:

垃圾加水货,你们怎么买这样的呢?

同感

网友AB:
     采购买的, 我又不知道是水货。

网友BD:
垃圾加水货

网友BE:
每个人都说要确认,我不可能每装个开关都要背个摇表去测一下吧,再说了又是新的,这个工作应该是厂家的品检人做的吧。

网友BF(2008-10-03):
    昨天本厂一个机修带电拆一台焊机电源380V两条线时,(因是在临时地点焊接,线接在空开上端),线太散不小心碰到,   ‘嘣’了。

空开处螺丝没了一半,底盘黑了一大片,手也黑了(还好没被电弧烧到)。

没想到   我过去时 发现 连跳三级空开。    一个DZ47   60A的,还有一个100A的,配电房400A的。。

      感觉 这空开还蛮灵敏的嘛。。。。

网友BG:
只能是所换空开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BG:
在更换新设备时包括开关,一定要进行检查,例如,绝缘\触头\电气连接等

网友L:
这有什么,我人为的制造过一次啊,差点没有盲

网友BH:
都是假货惹的货!!!!

网友BI:
水货,,,正品的正泰空开我也用过,不会是那的,做这水货的太黑,,,就没个什么局的来监督暴光吗

网友BJ:
肯定是空开问题啦,现在空开质量真TMD水货,我们公司空开经常坏,好端端自己跳了,查线路,电气都没问题,送上又好了,用了一个来月又跳了,郁闷!!!!!

网友BK(2013-01-17):
引用 网友AH:
国货中的“精品”,下回合闸一定要侧着身子,把头转过一边去,不该看的就不要看。

咱干电工的不容易啊!时刻冒着生命危险

网友BL:
长教训吧!以后合闸用上辅助工具吧!不然多危险啊!

网友BM:
引用 网友M:
空开水货哦,一般的我用施耐德的或者三菱

网友BN:
见鬼了吧,还有8个同级的开关跳!而且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BO:
DZ47-60的下面是接触器  不过不是新安得有了一段时间了合闸是崩稀碎给我整的都有阴影了之后好长时间合闸手都抖

网友BP:
正泰的一般不用,最好是用施耐德的,正泰的东西做的有点粗糙,就是价格便宜点

网友BQ:
空开内铁消弧罩问题,弧光短路。

网友BR:
估计是遇到空开是假货了

网友BS(2019-12-13):
多危险,就这样脑瓜子都蹦嗡嗡的,那要是贴上呢?那还不得嗡嗡嗡嗡的啊,甚至是嗝屁着凉啊,还小心些吧。

网友BT:
MD,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