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电表3*15(60A)的单独带40kw的电机启动不带负荷,是星三角启动的?

楼主(2008-04-13):
我现在有电表3*15(60A)的单独带40kw的电机启动不带负荷,是星三角启动的?

楼主:
电表能带吗?谢谢

网友A:
电表小了.40KW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约在80A左右,不考虑启动电流也小了

网友B:
不能,你换个大一些的,最好100A的.

网友C:
最低也得用100A的.

最好不用直入式的.

网友D:
楼上说得可是用互感器吧

网友E:
用互感器的方式好。

差一个字就发不了,呵呵

楼主:
用30KW的电机或35KW的行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