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HITECH下载的.AP1.AP2或是.AA6 .AF6怎么打开

楼主(2008-04-13):
请大家帮个忙:

我从HITECH人机下载下来的。AP1 。AP2 或是。AA6 。AF6档案为什么不能用人机软件打开?我是用上载应用下载的。

还是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直接下载的吗?

网友A:
旧型号好象不支持上载,上载后的也打不开

楼主:
对:bg7mka关于旧型号好象不支持上载,上载后的也打不开内容的回复:

我是下的PWS3711的也不行的吗,开始用3.2的下后来再用6.2下的,要怎样才能打开 的

网友B:
打不开滴,只有从。。。。。。下栽

网友C:
老屏可以上载,但打不开的!只有新屏ADP6的可以上载,而且可以通过“重建应用文件”重新编辑。

网友D:
1711的打不开的

网友E(2008-05-30):
老型号的可以上载程序,但不能打开;新型的编泽后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F(2008-11-03):
请高手写个反编绎软件就可以了,我曾有个朋友做过,基于很多原因他不肯公开出来,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F:
刚和他通了电话,知道他是从哪里突破的,PWS3261是共通的,也就是说屏内可以同时编绎AP1和AF6,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查看别人编写的源程序,又肯花PWS3621的钱就简单多了,不用其它软件自已就可以做到,这儿有他的QQ79432643,你们去请教他好了,上次我有个别人机上的备份上载出来是AP1 和AP2 的,他帮我弄成了AF3 和AF6

网友E:
呵呵;像1711这类型号只能用ADP3软件,是不能反编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