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4-13):
小第今天遇到一件怪事,请教各位老手.

  今天在挤出机装了一台贝西5.5KW的变频器.安装后用电位器控制电机转速.启动后正常,但是用电位器不能将电机转速回零.总是有0.6HZ左右.电机和变频都已经接地.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么??????!!!!!!!!!!!!!!!!!!!!!!!!!!!!!!!!!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是外部电位器还是变频器本身的电位器啊  怀疑是电位器的原因,你可以把最小频率设为1 就可以了。注意  是最小频率,不是下限频率。

网友B:
你把最小频率设为0.0试一下

楼主:
用的是变频器上的电位器.最小频率已经调到0了哈.而且我已经把面板换过啦.这个情况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