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RS232转Profibus问题

楼主(2008-04-14):
各位大侠:

我们现场使用型号为PB-B-RS232/V3.5的总线桥连接带有串口输出的称重设备,波特率为2400,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现场称重设备的串口连续输出结果,我们按照应用手册的示例说明,将总线桥设为从站并且按照数据长度接收。我们在PLC程序内部可以正确的得到称重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用串口线将现场设备和总线桥连接后,现场设备的显示值就会不停的跳动。我们咨询过现场设备厂商,按照他们的建议将串口设备端的电源和总线桥端的电源分别做好了接地处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现场串口设备不连串口,显示正常。用串口线将现场设备和总线桥连接后,现场设备的显示值就会不停的跳动。即便是停掉总线桥的工作电源,保持串口连接,现场设备的显示值仍然会不停的跳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
谢谢。

网友A:
看的一头雾水,现场串口设备不连串口怎么会显示正常?称重设备还没连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