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14):
coil temperature after 24 hour long on state (hold)是什么意思?先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保持吧。

楼主:
24小时后线圈保持的温度?这样翻译准确吗。先谢谢

网友B:
多给点资料,不好判断。

网友C:
导通24小时后线圈的温度

网友D:
应该是之前的那种状态保持24小时后线圈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