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口旁边的两个多点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4-14):
三菱PLC通讯口旁边的两个多点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我一直弄不明白,是调试用还是怎么用的?

网友A:
估计你所说的大概是FX1S或者FX1N的PLC。通讯口旁边的那两个旋钮是内置的电位器(8位)。
可以通过它们做简单的数据设定。上面那个对应D8030(0~255),下面那个对应D8031(0~255)。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多谢回答我问题的这位朋友。非常多谢

网友B:
正在寻找这个答案,学习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呀..

网友D(2011-06-09):
动了没事吧

网友E:
动了没事,只是两个寄存器数据而已,一般编程不用的。

网友F:
就是相当于电位器,调数值大小,动下没关系的

网友G:
原来有位朋友使用电位器来做限值调整应用。

网友H:
找个手册,看手册!这种东西不要张嘴问人家!

网友I:
学习了,感谢交流

网友J:
不设置它,就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