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三D图片,你能看出吗来吗?

楼主(2008-04-14):
发张三D图片,你能看出吗来吗?

网友A:
我从小就看不出来立体图形,能否介绍一下方法。

网友B:
看不到啊老兄..........

网友C:
没有三维,连二维的也没有,只有红叉叉。

网友D:
呵呵,进来看了个红叉叉。

网友E:
s上当了---------------------------------------------

网友F:
看不到图片啊重新发过

楼主:
怎么会这样呢?重新发:)

网友D:
呵呵,头都看大了,眼睛都成斗眼了。是六个军人吧。

网友G:
看到了,是个桃心,桃心中间写着 爱 字,桃心左上角被射到一箭。

网友D:
啊!!!偶和楼上的差距有那么大,呵呵.........重新对眼.

网友H:
左下,英文单词,LOVE

网友I:
12楼+14楼就ok了

楼主:
呵呵,高手还是不少嘛:)

网友J:
太狠了,一箭穿心呀,呵呵。

网友K:
有色盲的人看不到,我有点色弱,从小就没看出来过

网友L:
这个3D图不是很清晰

网友M:
三维立体画是利用人眼立体视觉现象制作的绘画作品。普通绘画和摄影作品,包括电脑制作的三维动画,只是运用了人眼对光影、明暗、虚实的感觉得到立体的感觉,而没有利用双眼的立体视觉,一只眼看和两只眼看都是一样的。充分利用双眼立体视觉的立体画,将使你看到一个精彩的世界。
一、立体视觉和立体画原理 人有两只眼,两只眼有一定距离,这就造成物体的影象在两眼中有一些差异,见右图,由图可见,由于物体与眼的距离不同,两眼的视角会有所不同,由于视角的不同所看到是影象也会有一些差异,大脑会根据这种差异感觉到立体的景象。
三维立体画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水平方向生成一系列重复的图案,当这些图案在两只眼中重合时,就看到了立体的影象。参见下图,这是一幅不能再简单的立体画了。图中最上一行圆最远,最下一行圆最近,请注意:最上一行圆之间距离最大,最下一行圆之间距离最小。
这是怎么发生是呢?让我们再看下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复图案的距离决定了立体影象的远近,生成三维立体画的程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依据三维影象的远近,生成不同距离的重复图案。
二、立体画的观看 如果你现在还不会看立体画,是不是已经很着急了,下面我将介绍怎样看立体画。
立体画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相同的图案在水平方向以不同间隔排列而成,看起来是远近不同的物体,请看下图。这样的立体画可用任意一种图象处理软件制作,如Photoshop、Windows画笔等,你也可以一试。
另一种立体画较复杂,在这种立体画上你不能直接看到物体的形象,画面上只有杂乱的图案,制作这样的立体画只有使用程序了,我为此编写了一些程序,有C和QBASIC的源程序,请看自制立体画和程序下载。两种作品看法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使左眼看到左眼的影象,让右眼看到右眼的影象,(有人说了:你这不是废话吗?)听我说具体的方法:当你看立体画时,你要想象你在欣赏玻璃橱窗中的艺术品,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屏幕上的立体画,而要把屏幕看成是玻璃橱窗的玻璃,你要看的是玻璃之内的影象。
三、两点练习法 请把下图上方的两点作为目标,先使眼睛休息片刻,然后象眺望远方那样,用稍模糊的视线瞄准两点,就会看从两点各自分离出另外两个点,然后调整视线,试图将里面两个点合成一点,当四点变为三点时,你便会看到立体图象。
四、另一种观看方法 从电脑上看费劲的话,可以这样,如果画面上标有两点(如没有,可以通过仔细观看,在横向上,相隔约3-5厘米,就有相同的图案,如两个相同颜色和大小的点等),那么可以用两个颜色深点的线垂直粘在显示器屏幕的上面(可以进入屏幕少许),使两条线垂直并分别与两点相连。然后,在显示器后面上方放个小东西做参照物,沿显示器上边沿来看参照物,前后移动眼睛的焦点,使左眼、左线、参照物成一直线,右眼、右线、参照物成一直线,可以挡上一只眼调整,然后两眼看参照物,此时两条线就变成了三条,让视线沿中间的线爬进立体画面就看到了立体效果。
立体图像通俗的讲就是利用人们两眼视觉差别和光学折射原理在一个平面内使人们可直接看到一幅三维立体图,画中事物既可以凸出于画面之外,也可以深藏其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给人们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它与平面图像有着本质的区别,平面图像反映了物体上下、左右二维关系,人们看到的平面图也有立体感。这主要是运用光影、虚实、明暗对比来体现的,而真正的立体画是模拟人眼看世界的原理,利用光学折射制作出来

网友M:
三维图像成像一般有两中实现状态:
1、视线平行,就像在发呆时的眼神。
2、视线交叉,也就是斗鸡眼,对眼。

网友M:
一般的三维图都是在这两种视线状态下才能出现立体的凹凸效果。但是两种视线的凹凸感正好相反。

网友N:
头都看大了,眼睛都成斗眼了。

网友:
箭,心,LOVE,爱,我很会看这个东西

网友O:
以前用斗鸡眼还可以看出来啊

现在怎么搞就是看不出来啊

都是电脑用多了啊

楼主:
再发一张恐怖点的:)

网友P(2009-05-01):
看到了,正中间有个心

网友P:
咦,楼上的,是个大骷髅啊

网友Q: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R:
第一张一箭穿心!第二张是人头。还有没有呀,多上传几张呀!

网友S:
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T:
看了半天????????????????

网友U:
看到了,是个桃心,桃心中间写着 爱 字,桃心左上角被射到一箭。
箭,心,LOVE,爱,我很会看这个东西

网友V:
看到一个被穿刺的小心肝。

网友W: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忽悠人啊

网友X:
晕。。看我来眼睛不行了.........

网友Y:
第一张是一箭穿心,LOVE。

网友Y:
第二张是一个骷髅头,挺恐怖的

网友Z:
看到了

第一张是一箭穿心,心上面有个‘爱‘字,下面有‘love‘

第二张是骷髅头

网友AA:
找到看图片的奥妙了

一般我们看图片的时候,都是眼睛聚焦在图片上,但看这样的图片的时候,将眼光焦点放在前面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AB:
看不出来的不是上午忙就是色弱 我承认 我色弱...

网友AC:
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觉得头晕晕的

网友AD: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呢?莫非我电脑不行?

网友AE:
完了,头晕了

网友AF:
说白了 看这个图形就是让你去对眼。对的越厉害图像层次感越强!

网友AG:
眼睛都看疼了也看不出来!

网友AH:
啥都看不出来,从小到大,就没看出来一个过。呵呵

网友AI:
没看到啊,急

网友AI:
经过努力终于看见,第一张是是一箭穿心,心上面有个‘爱‘字,下面有‘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