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空调能加个变频器节能么

楼主(2008-04-14):
原来使用的空调都是定速空调  能不能加个变频器来节能呢   一般都是怎么来设计的 谢谢

网友:
恐怕要拆开才能用。。加在压缩机哪里吧。。。。 个人猜想。。温度检测部分加到变频器的PID输入上。设定部分可能需要重新换掉。。。找个模数转换可能比较方便。另外还有加温部分。。。就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了。。。

网友A:
肯定不行,普通家用空调是电容启动,单相电机,如果改变频器,压缩机要换,同时控制部分也要换,但商用中央空调压缩机一般是三相380V的,改变频是完全可行的,温度PID方式控制,.加一台功率相应的变频器,一台变送器,再加一些控制元件,就能达到节能效果,除霜电路可以不用改,我改过好几套,

网友B:
简单的事复杂了累。。。。。。。。。。。。。

网友B:
简单的事复杂了   ,累。。。。。。。。。。。。。

网友C:
绝对不行!压缩机完全不同,更别提控制电路了.

网友D:
 你的工程可大呀!!!!

网友E(2008-05-23):
应该是可行的吧,单相的应该不行

网友F:
这个不一定的,如果需要调节风量的话,如果没有变频的话是通过调节风阀的开度来调节风量,如果采用变频的话可以调节转速调节风量,在V/F模式下当然能节能了.如果工艺不要求调节风量.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