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使用时间

楼主(2008-04-14):
求助各位工控网友,工控机有没有具体的使用时间规定,比如连续工作多少个小时,或者使用多少年就必须更换。

网友:
有一个规定。不能用了就换。。。。其他好像没有了。。。。

玩笑

环境合适的话。用个十多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那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了,用坏了或不想用了为止。问题是时间长了,软件在升级,但硬件配置不变,又没有坏,领导不给钱换新的。

网友A:
既然够用,干嘛换呢?

网友B:
工控機還趕潮流干嘛啊。能用能坎的住就行了啊。

网友C:
环境合适的话。用个十多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D(2008-07-06):
工控用料跟PC差不太多了,固态电容,而且保护电阻还没有PC用的多.PC是开箱合格率高,IPC是垃圾太多,过滤后的,通常能用个5年没问题.

网友E:
用坏了或不想用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