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灯变

楼主(2008-04-14):
行灯变,也叫安全电源变压器。那位用过的话,请说说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使用的?谢谢.

网友A:
二次电压为36V的变压器。

楼主:
行灯变,一般输入有220,380伏两个电压等级,输出有36,24,12,6.3伏四个电压等级,用在工作环境易导电触电的条件下.

偶想问问大家,在日常工作中使用行灯变的注意事项有那些,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
输入电压AC220V,输出电压交流36V  24V  12V可选,灯泡要用对应的36V  24V  12V.

网友C:
变压器选用时注意容量,使用时注意接线柱(特别是高压侧)的防护,最好再输入侧加快熔。

网友D:
同意,,,输出电压交流36V 24V 12V可选,灯泡要用对应的36V 24V 12V.

网友E:
注意容量,在低压側加快熔,我们一般用BK150,配60W36V灯泡,

网友F:
电压等级要根据使用环境选,一般情况36V或24V,现在机床多用24V,因为机床的控制电源使用24V,和安全灯就用一个电源了。潮湿环境用24或12V,在容器内作业使用12V,水中(如游泳池)使用6V。安全灯的次级一端一定要接保护线,防止初次级绝缘损坏漏电,造成触电。变压器的保护不要使用空开,一定要使用熔断器,道理大家想去吧。

网友G:
特别注意绝对不能使用单绕组变压器

网友A:
行灯变经常要移来移去的使用,电缆线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家门李工的:“安全灯的次级一端一定要接保护线,防止初次级绝缘损坏漏电,造成触电。”

-------------------------------------------------------------------------------------------------------------

呵呵,偶发此帖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大家对行灯变的安全接地是咋看的,在工作中应用了吗?为什么?请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
顶起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