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如何修理380v变频器?

楼主(2008-04-14):
请教大师:220v电源如何修理380v变频器?

网友A:
用个220变380的电源变压器就可以了,要把变频器的输入缺相保护先暂时关闭。

网友B:
楼上的正解,没有修过,看见修的人都是这样搞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单相变两相380V能应用与大多数变频器。

网友D:
变压器功率在200 VA左右.

网友E:
请以上楼主先看看以前电工知识再讨论怎么样,如有想了解者 可以Q741976745

网友F:
用单相变频倾动电动机,电动机带动发电机不就得了三相380V了吗....我是这样搞的

网友G:
楼上高手啊,用这样的方法修一台380V的变频器,维修成本的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