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14):
MICRO LOGIX  1200和计算机也连不上.有什么可以设置吗?急

网友A:
是使用串口通讯吗?试试将波特率设在9600

网友B(2008-07-23):
连线没有问题吧?

网友C:
通信方式???????

网友D:
只能是串口通讯,看COMM灯,如果正常的话还连不上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可以恢复成默认通信模式(在通信连接口处偏下方有一个白色小按钮,按三秒以上,)然后以CRC检错,全双工通信,19200的波特率去连接。

网友F(2011-06-21):
我的也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G(2012-01-17):
刚刚试验过 可以的 上电状态按下 切换通信按钮 3秒左右 松开  发现DCOM灯亮了 再自动组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