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配线工艺规程

楼主(2008-04-14):
适用范围:适用于高低压开关柜、动力箱和三箱(配电箱、计量箱、端子箱)的二次配线。
2二次回路绝缘导线和电缆的一般要求:
2.1二次回路绝缘导线和控制电缆的工作电压不应低于500V。
2.2测量、控制、保护回路除断路器电磁合闸线圈外,应采用铜芯控制电缆和绝缘导线,在其它情况下,当所有室内设备、仪表和端子上装有专用于连接铝芯的电缆和绝缘导线。
2.3按机械强度要求,采用的电缆芯或绝缘导线最小截面为:连接强电端子的铜线不小于1.5mm2;铝线不应小于2.5mm2;连接于弱电端子的、运动装置使用的铜芯电缆直径不应小于0.5 mm2。
2.4绝缘导线和电缆芯截面的选择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流回路:电流测量回路应保证表计工作在规定的准确度范围内,保护回路应保证电流互感器工作在10%误差范围内。
b) 电压回路:由电压互感器到计费用电表的电压损失不应超过0.5%额定电压,在正常负荷下,电压互感器到测量仪表的电压损失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1~3%,当全部保护装置和仪表工作(即电压互感器负荷最大)时,电压互感器到保护和自动屏的电压损失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3%。
c) 控制回路:在正常最大负荷时,控制母线至各设备的电压损失,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
10%。
d) 绝缘导线和电缆可能受到油浸的地方,应采用耐油绝缘导线和电缆。
3屏内的接线要求:
3.1屏的内部连接导线,一般采用塑料绝缘铜芯导线。
3.2安装在干燥房间里的屏,其内部接线可采用无防护层的绝缘导线,该导线能在表面经防腐处理的金属屏上直接敷设。
3.3屏内同一安装单位各设备之间的连线,一般不经过端子排。
3.4接到端子和设备上的绝缘导线和电缆应有标记。
4工艺准备
4.1看懂图纸、标准、仔细考虑布线方案。
4.2根据任务性质和产品技术要求,领用与图纸要求相符合的导线品种。
4.3领取按需要数量的安装零件,如接线板夹、压板、紧固件等。
4.4核对二次回路的电器元件是否备齐,型号规格是否相符。电器表面发现碎裂生锈发霉等质量问题,应同仓库联系退货调换。
5工艺过程
5.1电器元件必须有合格证明方可进行安装。
5.1.1仪表:按图将仪表安装在仪表板上。
5.1.2继电器:板后接线的继电器,在接线端上先拧上接线螺杆,用螺帽压紧。板前接线的继电器,在接线端上装上导线导片,需用弹簧垫圈拧紧。注意不可滑牙,如有滑牙必须调换嵌件或整个继电器,如发现继电器的接线端嵌件螺孔有胶木堵塞可用丝锥攻好再用。
5.2信号灯、按钮等其它二次回路的组件,按图装入开关柜内,一律要求垂直、整齐、牢固。
5.3接线端子和线夹
5.3.1按图选用接线端子和接线端子基座。
5.3.2将基座紧固在开关柜的适当位置,依次将接线端子插入基座内。
5.3.3线夹按实际需要档数装在线脚上,超过六档以上则必须作二路布置,在受到地位限制时允许用圆形线夹,使线束成圆形。
5.4试行线路根据需要的长短然后落料,并将落好的料勒紧拉直。
5.5自上而下将总路线束整好,放入行线槽内,或用外排法排线。总路线束要求排成方形或长方形然后分路。以上下笔直的线束放在外档,有上下曲折(弯头)的线束顺序入内档。线束不能紧帖金属表面,必须悬空3~5mm,用钢纸板、玻璃丝板或彩色胶布(或绑扎带)将线束间隔固定,不得晃动。
5.6分路部分,可先将可联接的一端接好,弯头处用手弯成园角,直横行走,力求作到横平竖直。
5.7分路部分到继电器的线束,一律按水平居中向两侧分开的方向行走,到继电器接线端的每根导线应略带圆势裕度连接,同一台屏内接的各种继电器,接线圆势应力求一致。见图一

5.8分路部分到双排仪表的线束,可用中间分线的布置方工式。
5.9分路部分到单排仪表的线束布置形式见

5.10分路部分到按钮、信号灯、熔断器、控制开关等组件的线束布置,原则上按横向对称行走。但如受到位置上的限制,允许直向对称行走的方式。

5.11摇门部分的线束,在两端线脚固定以后,线束本身必须留有适当的长度余量,以摇门打开大于100度时线束不致过份拉紧为限。
6接线
6.1根据需要长度和线径用剥线钳剥头,不能损伤铜丝表面。
6.2按接线图纸选取相应的线号套,线号套不准反套。

6.3套上线号套,(或冷压接线鼻)末端与线号套之间距离达2mm。羊角圈要弯成全圈,方向要顺施紧方向,其内径应比紧固螺钉直径大1~2mm。

6.4两根以上的线头,在两根线之间垫上一只平垫圈;多股线接到接线端上时,如遇到导线螺杆长够,可允许用碗形垫圈加弹簧垫圈,省去平垫圈。
7包扎
7.1线束每隔100~200mm须扎一点,用扎紧带扎紧。
7.2可动部份的线束,为了防止与金属磨擦,原则上一律要加绑扎线缠绕,
8检查
8.1接线头螺钉是否有松动现象。
8.2所有线路是否平、直、牢。
8.3所有元件不接线的端子都需配齐螺钉或螺母垫圈等。
9其它
9.1导线穿过铁板的孔时,要套一个大小适当的保护物,如橡皮圈、绝缘管等,装套的必须牢固。
9.2凡要求用锡焊的线头一定要焊牢,不得有虚焊假焊现象。

网友A:
看不到图啊  有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