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变送器标准

楼主(2008-04-14):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T 13850-1998

Idt IEC 688:199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
电测量变送器
GB/T 13850-1998
Idt IEC 688:1992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测量交流电量,具有电量输入、直流模拟量或数字信号输出的变送器。用于通讯的那部分应与外部系统相兼容。
本标准适用于将交流电量(如: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相角和频率)转换成一输出信号的测量用变送器。
在测量范围内,输出信号是被测量的函数。可带辅助电源。
本标准适用于:
a. 输入量的标称频率在5Hz~1500Hz之间的变送器;
b. 如果测量用变送器作为非电量测量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且该部分属本标准规定范围,则本标准也适用于该电测量变送器;
c. 本标准也适用在遥测、过程控制中和在规定的某一环境下使用的变送器。
本标准目的是:
——为主要用于电力工程,特别是过程控制和遥测系统中的变送器规定术语和定义;
——统一评定变送器特性的试验方法;
——为变送器规定准确度范围和输出值。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版本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IEC和ISO成员都留有当前有效的国际标准记录。
IEC 50(301,302,303):1983 国际电工技术词汇(IEV)
301章:电测量通用术语
302章:电工测量仪器
303章:电子测量仪器
IEC 68-2-3:1985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Ca:湿热,稳态
GB/T 15283-1994 0.5、1和2级交流有功电度表(idt IEC 521:1998
IEC 61010-1:1990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IEC 255-4(1976) 继电器——第4部分:它定时限单输入激励量量度继电器
注:参考标准一览表见附录A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通用术语
3.1.1 电测量变送器(简称“变松器”)
为测量目的,将交流被测量转换为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或数字信号的装置。
3.1.2 辅助电源
是变送器正确工作所必须的除被测量以外的交流或直流电源。
3.1.3 辅助线路
通常是指由辅助电源供电的线路。
注:辅助线路有时也由输入量之一供电。
3.1.4 偏置零位的变送器(带电零位)
被测量为零时,有规定非零输出信号的变送器。
3.1.5 隐零位的变送器
输出信号为零位时被测量大于零的变送器。
3.1.6 畸变因数
谐波含量均方根值与非正弦量均方根值的比值。
3.1.7 输出负载(仅适用于模拟信号)
跨接于变送器输出端的仪器和线路的总电阻。
3.1.8 纹波量(模拟输出信号的)
在稳定输入条件下,输出的波动分量的峰-峰值。
3.1.9 输出信号
被测量的模拟或数字表示。
3.1.10 输出功率
变送器输出端的功率。
3.1.11 输出电流(电压)(仅适用于模拟信号)
由变送器输出的,为被测量模拟函数的电流(电压)
3.1.12 反向输出电流(电压)(仅适用于模拟信号)
对被测量符号或方向的变化以相反极性响应的输出电流(电压)。
3.1.13 变送器的测量元件
将被测量或被测量的一部分转换成相应信号的变送器的一个单元或模块。
3.1.14 单元件变送器
有一个测量元件的变送器。
3.1.15 多元件变送器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测量元件,各元件的诸输出信号合成为一个与被测量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变送器。
3.1.16 组合式变送器
为实现一种或多种功能而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测量线路的变送器。
3.1.17 响应时间
从施加按规定变化的被测量的瞬间,到输出信号达到并保持在最终稳定值或以此值为中心的规定范围内的时间。
3.1.18 恒流制输出电压(保证准确度的输出电压限值)
具有电流输出的可变输出负载变送器,其输出端的电压值。在此电压值上,变送器符合本标准要求。
3.1.19 (输出)串模干扰电压
以串联形式出现在输出端和负载之间的不希望有的交流电压。
3.1.20 (输出)共模干扰电压
存在于每一输出端和一个参考点之间的不希望有的交流电压。
3.1.21 贮存条件
在影响量的范围所规定的条件,如温度或其他特殊条件,变送器在此(非工作)条件内贮存不应损坏。
3.1.22 稳定性
在规定时间内,所有影响量在规定范围内变送器保持其性能不变的能力。
3.1.22.1 短期稳定性
在24h内的稳定性。
3.1.22.2 长期稳定性
在一年内的稳定性。
3.1.23 使用组别
能在规定的一组环境条件下工作的变送器。
3.2 按被测量分类
3.2.1 电压变送器
用于测量交流电压的变送器。
3.2.2 电流变送器
用于测量交流电流的变送器。
3.2.3 有功功率(瓦特)变送器
用于测量有功功率的变送器。
3.2.4 无功功率(乏尔)变送器
用于测量无功功率的变送器。
3.2.5 频率变送器
用于测量交流电量频率的变送器。
3.2.6 相角变送器
用于测量两个同频率交流电量之间相角的变送器。
3.2.7 功率因数变送器
用于测量交流线路功率因数的变送器。
3.3 按输出负载分类
3.3.1 固定输出负载变送器
只有在输出负载为标称值时才符合本标准的变送器。此标称值应在规定限值内。
3.3.2 可变输出负载变送器
输出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可取任一值,并且符合本标准的变送器。
3.4 标称值
3.4.1 标称值
表示供变送器预定使用的一个值,或一些值之一。
注:被测量的较低和较高标称值是对应于输出信号的较低和较高标称值。
3.4.2 输出量程(简称量程)
输出信号较高和较低标称值之间的代数差。
3.4.3 基准值
用来确定变送器准确度而作为参考的值。
基准值是量程。对具有反向和对称输出信号的变送器,如制造厂规定,其基准值可以是量程的一半。
3.4.4 线路绝缘电压(标称线路电压)
可用于变送器线路的最高对地电压,可按此确定其电压试验。
3.4.5 标称功率因数
为获得标称功率,标称电压与标称电流的乘积应乘以的系数。
标称功率因数=标称功率/(标称电压*标称电流)
当电压和电流是正弦量时,标称功率因数为cosΦ,对于无功功率变送器,标称功率因数为sinΦ。Φ为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
3.4.6 输出电流和电压的最大允许值
由制造厂给定的,变送器能长时间承受的、不至于损坏的电流和电压值。
3.4.7 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极限值
通过设计,在任何条件下不能超过的输出

网友A(2008-07-27):
辛苦了,这本书我买啦,25元呢!

网友A:
FZ系列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

(两线制4~20mA输出系列产品)

--------------------------------------------------------------------------------

 FZ系列9、12、20、25、30型穿孔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是组合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于一体的新一代交流电流变送器,它可以直接将被测主回路交流电流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DC4~20mA(通过250Ω 电阻转换DC 1~5V或通过500Ω电阻 转换DC2~10V)恒流环标准信号,连续输送到接收装置(计算机或显示仪表)。

  FZ系列产品为单匝穿孔穿芯式结构,使用时无需改动测量主回路,便于现场连接,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两线制输出接线,辅助工作电源+24V与输出信号线DC4~20mA共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功耗小、频响宽、抗干扰、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和6大全面保护功能,两线端口防感应雷能力强,具有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等优点。

主要特点:

◆专为电力电气自动化50/60Hz交流电流测量而设计的真有效值两线制变送器;

◆采用单匝穿孔穿芯式结构,将电流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两部分组合为一体化设计;

◆无感电阻并联在电流互感器次级改变电流输出为电压输出,解决了由于次级意外开路时产生的高电压对设备与人员的伤害;

◆具有国内首创4种补偿措施:①零位补偿、②线性补偿、③温度漂移补偿、④频率带宽补偿;

◆具有国内首创6大全面保护功能:①输入过载保护;②输出过流限制保护;③输出电流长时间短路保护;④两线制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⑤工作电源过压极限保护≤35V;⑥工作电源反接保护;

◆两线制输出接线是当前模拟量串口中最先进的输出方式,具有6大优点: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情况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容易增设防浪涌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

◆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性价比;

◆特别适用发电机、电动机、智能低压配电柜、空调、风机、路灯等负载电流的智能监控系统;

◆超低功耗,单只静态时0.096W,满量程功耗为0.48W,输出电流内部限制功耗为0.6W。

◆频率带宽:AC40~1000KHz

技术参数:

1.精度:优于0.5% ;

2.非线性失真:优于0.5%;

3.额定工作电压Vcc:+24V±20% ,极限工作电压:≤35V ;

4.电源功耗:静态4mA,动态时相等于环路电流,内部限制25mA+10%;

5.额定输入:5A……1KA(42个规格);

6.穿孔穿芯圆孔直径:9、12、20、25、30mm;

7.输出形式:两线制DC4~20mA;

8.输出电流温漂系数:≤50ppm/℃;

9.响应时间:≤100mS;

10.输入/输出绝缘隔离强度:AC3000V / 1min、1mA;

11.输出负载电阻:RLmax ≤ (Vcc-10V)/ 20mA

注:(1)标准Vcc=24V时负载阻抗为700Ω;

(2)RLmax=250Ω (转换1~5V的电阻)+ 两根传输线路总铜阻。

12.输入过载保护:30倍1min;

13.输出过流限制保护:内部限制25mA+10%;

注:国际标准输出过流限制保护:内部限制25mA+10%;

14. 两线端口瞬态感应雷与浪涌电流TVS抑制保护能力:TVS抑制冲击电35A/20ms/1.5KW;

15.两线端口设置有+24V电源反接保护;

16.输出电流设置有长时间短路保护限制;内部限制25mA+10%;

17.工作环境: -40℃~+80℃,10%~90%RH;

18.贮存温度: -50℃~+85℃;

19.执行标准: GB/T13850-1998;

20.系列型号,规格,接线示意图,产品外形,实物照片,安全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