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4):
由于液压系统运行的故障多数是由于液压油的污染和选用不当引起的,其中对液压油选择不当、使用不慎,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正确、合理地选用液压油,对提高液压设备运行可靠性及经济性,延长系统和元件的使用寿命,保证设备安全运行,防止事故发生有重要意义。
一、起重机械的液压油的使用要求
1、适当的粘度
黏度是起重机械液压系统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粘度是油液流动性能指标,表示了油液流动时分子间磨擦阻力的大小,粘度过大会增加管路中的输送阻力,工作过程中能量损失增加,主机空载损失加大,温升高,在主泵吸油端可能出现“空穴"现象;粘度过小则不能保证机械部分良好的润滑条件,加剧零部件的磨损,且系统泄漏增加,引起泵的容积效率下降。
2、良好的粘温特性
粘温性是指油液粘度随温度升降而变化的程度,通常用粘温指数表示。粘温指数越大,工作中油液粘度随温度升高下降越小,从而系统的内泄漏不致过大。工程机械的作业工况一般较为恶劣,作业过程中,系统的油温随负载及环境温度而变化,故粘温指数不得低于90。
3、良好的抗氧化性和水解安定性
一般液压油的工作温度最好在30℃~80℃间,由于液压油的寿命和工作温度密切相关。当油温超过60℃以上后,每增加8℃,油的使用寿命就减半。这就是说,在90℃时油的寿命是60℃时的寿命10%左右,其原因就是氧化。在大气压力下,每升油都含有稍小于0.1升的空气。事实上,氧气总是存在,它和油中的碳氢化合物进行反应,使油慢慢氧化,油的颜色变黑,其粘度上升。最后氧化物不再溶解在油中,而是以一个棕色粘液层沉积在系统某处。这将造成阀门粘结,滚珠轴承阀芯和液压泵活塞等的摩擦增加,同时氧化产生腐蚀酸液对各液压元件破坏。氧化过程开始慢慢地进行,到某阶段后,氧化速度突然上升,粘度突然升高。其结果导致工作油温升高,氧化过程更快,当氧化沉淀、粘度高以及所累积的酸液积累到一定极限时,将对整个系统造成致命破坏。从而使整机形成致命性损伤。
4、抗燃性和剪切安定性
为改善油液的粘度指数,油液中往往加入聚甲基丙烯酸酯、聚异丁烯等高分子聚合物,这些物质分子链较长,在流经液压元件的狭缝时,受到很大的剪切作用,往往会使分子断链,使油液的粘温特性下降。起重机械作业时,换向阀的频繁换向,节流元件的节流等都要求液压油有较强的抗剪切能力。
5、与密封材料、环境的相容性
液压油会使与其接触的密封元件发生溶胀、软化、硬化等,使密封材料失去密封作用。液压系统由于泄漏、密封失效等原因,导致液压油流出,如果液压油与环境不相容,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6、良好的抗磨性及润滑性
目的在于降低机械磨擦,保证主机的使用寿命。
7、抗燃性好
液压油应有较高的闪点、着火点和自燃点。
二、现场对液压油质量状况的简单判断:
1、油中含水分的简单判断
①、爆裂试验:把薄金属片加热到110℃以上,滴一滴液压油,如果油爆裂证明液压油中含有水分,此方法能检验出油中0.2%以上的含水量。
②、试管声音试验:放出2~3毫升的液压油到一个干燥试管中,并放置几分钟使油气泡消失。然后对油加热(例如用打火机),同时倾听(位于试管口顶端)油的小“彭彭”声。该声音是油中的水粒碰撞沸腾时产生水蒸气所致。
③、棉球试验:取干净的棉球或棉纸,蘸少许被测液压油,然后点燃,如果听见发出“噼啪”炸裂声和闪光现象,证明油中含有水。
2、外观颜色的判断
①、液压油呈乳白色混浊状,表明液压油进了水;
②、液压油呈黑褐色,表明液压油高温氧化。
3、气味的判断
出现刺激性臭味,表明液压油被高温氧化变质,如果有柴油或汽油味时则有可能误加入燃油。
4、黏度的简单判断
①、“手捻”法
用手来判断黏度的大小,由于黏度随温度的变化和个人的感觉,往往存在较大的人为误差。但用这种方法比较同一油品使用前后黏度的变化是可行的。
②、玻璃倾斜观测法
将两种不同液压油各取一滴滴在一块倾斜的干净玻璃上,看哪种流动较快,则其粘度较低。
5、油液污染的油滴斑点试验:
取一滴被测液压油在滤纸上,观察斑点的变化情况,液压油迅速扩散,中间无沉积物,表明油品正常;液压油扩散慢,??间出现沉积物,表明油已变坏。判别液压油质量状况的方法很都多,如用化学方法判断油中是否进了水等。以上只是从工程机械野外作业,条件恶劣的方面考虑的几种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