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系统中的历史报告信息

楼主(2008-04-14):
CS3000系统中的历史报告信息中无法查询历史记录,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估计是没有设置保存历史记录

楼主:
请高手指点在哪设置存盘,才可以查找历史记录.

网友B(2010-09-07):
据我了解,CS3000的历史记录保存最少在一个月以上,受到记录条数的限制,大概容量17000条左右,如果记录条数不超的话,存个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在65000条内,如果大于它了,自动地减去更早的时间的记录。

网友D:
4楼正解!

懒得打字!

网友E:
估计是历史趋势数据把硬盘空间占完了。把在HIS设置中,把历史趋势在硬盘保存的选项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