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触摸屏与温控模块的通讯

楼主(2008-04-14):
我想啊有台达的触摸屏与温控模块的通讯程序呀,我有8个温控模块,如何来通讯,要在触摸屏上设定温度和显示温度,并能报警输出如何做呀,怎么能判断那个温控控制那个槽位的温度呢,另外要不要做控制按钮来控制加热的通断呢,又是如何与温控模块来通讯呢。如何来保证温度加热的精度呢。

楼主:
另外用温控探头线有没有要求呀,比如我用K分度或者热电偶,如何来区分呢,还是它会默认的。

网友A:
人机的通讯指令以及丰富的按钮元件足以满足您的要求,

楼主:
最好那位高手能用实例来说明一下。

网友B(2008-05-23):
温控模块的通讯协议是modbus吗,不是的话就得用宏来做

如果是通过走485来读写就行了

网友C(2017-08-21):
OP

软体使用手册》

最好那位高手能用实例来说明一下。

网友D:
正好在学习,看看到底是怎么样联系起来的!!!

网友E(2017-09-26):
那位高手能举例说明一下,期待中!

网友F(2019-06-21):
有实例不,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