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接地

楼主(2008-04-14):
数控机床应该如何接地,控制与动力部分能否混接?

网友A:
所有接地点应连接一块接地上

网友B:
信号传送的屏蔽电缆,屏蔽应一端接公用点,在控制器一侧所有屏蔽线接公用点,二端都接公用点或随便哪端接,会引入干扰。设备外壳接交流电源的PE线或PEN线,控制电源的公用线也接外壳,DC24V的负极(数控系统公用点)也接外壳,这样抗干扰较好,调试和维修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