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PCI8333与MCGS应用

楼主(2008-04-14):
    我现在利用PCI8333做数据采集,在MCGS组态环境把各项设置设置好后,进入运行环境。提示设备初始化失败。

请各位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先用PCI8333的测试软件测试一下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我估计你的硬件就有问题,提示初始化失败是因为设备不存在或找不到设备

楼主:
    我用中泰的测试软件试了,没问题。可以采集数据,我买了三块PCI8333都不能用。

网友B:
估计需要重新开发驱动